某个区域内的粗糙度如何标注

楼主(2023-04-11):
各位如图所示,在直径50-60这个范围,粗糙度如何标注?

网友:
草图画出来,区分一下颜色,注释标注

网友:
技术要求说明即可,那个尺寸范围内,粗糙度多少,其余多少

网友:
GB/T 131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技术产品文件中表面结构的表示法。

一般我是50-60之间画虚线再标粗糙度,

不过看起来不对,居然可以直接标。

GB/T 131

GB/T 131

网友:
一般画虚线 然后标注粗糙度

网友:
建议文字描述,不容易歧义

网友:
技术要求里说明,不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