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善伸缩机构!

楼主(2023-04-11):
各位大神,之前设计电机控制齿轮齿条的伸缩机构,感觉精度不够,请教大神们!电机为57小电机,主要是简单紧凑为主,下方为一个旋转夹爪

网友:
精度要得到多少?目前多少?

网友A:
齿轮齿条本身有间隙,有误差,精度不会太高。要精度可考虑直线模组

网友:
可考虑同步带传动

网友:
是否考虑加个配重块,一来消除齿条齿轮配合间隙,二来减少电机输出扭矩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电动推杆

网友B:
这结构,我看上去就难受
四不像嘛这不是,真就搭积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本身有间隙,有误差,精度不会太高。要精度可考虑直线模组

请教!直线模组怎么固定,做伸缩运动呢?我在想用直线模组滑块固定夹爪,整个空间占用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结构,我看上去就难受
四不像嘛这不是,真就搭积木呗

新手上路,
请教大神有什么高见!

网友C:
如果伸出回缩长度死的。建议去掉电机,改用气缸和连杆结构。
这种齿轮齿条适合长距离的直线运动。

网友A:
模组固定在你的立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组固定在你的立柱上,

额。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这伸缩机构是固定在上端的横着直线模组的滑块上。。

网友:
电动推杆
功率不大的话,24V的直流无刷电机就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伸出回缩长度死的。建议去掉电机,改用气缸和连杆结构。
这种齿轮齿条适合长距离的直线运动。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这设备现在就是气改电的,

网友D:
要有基本的力学概念

你升降那一坨 总重量是多少
而步进电机 扭矩多少 再除齿轮半径

放大5倍的安全余量

凡是垂直使用场合都需要注意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有基本的力学概念

你升降那一坨 总重量是多少

受教了!谢谢!

网友:
用伺服电机垂直安装,配滚珠丝杆,成本高点

网友:
精度?是步进精度还是位置精度
位置精度,如果说的是直线模块上下移动(沿Z轴)过程中X、Y轴偏量比较大,可以考虑Z轴使用精度较高的直线滑道,即滑道负责定位,齿条只提供动力
如果是Z轴步进精度,用齿条可能不合适,其本身间隙就大

网友:
电动推杆应该可以

网友:
看图像直齿轮,我一般用斜齿轮,0.1没有问题,垂直使用还要考虑电机要带刹车

网友:
我个人也觉得改用气缸连杆结构比较好

网友(2023-06-08):
新手上路,太别扭

网友:
用丝杆是犯法吗?

网友:
直线导轨+液压传动

网友:
齿轮慎用,装不好,噪声很大,很烦

网友:
可以优化下

网友:
直接上直线电机,速度精度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