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只转动下齿轮,而上伞齿轮不动

楼主(2023-04-11):
:这个机构是上面的伞齿轮转动带动下面的齿轮转动,想问问怎么实现在直轮转动的时候,伞齿轮不动,待直齿轮复位后又可以带动伞齿轮?也就是相当于离合器,怎么可以实现这个离合?

楼主:
图片求通过

网友:
装个电磁离合可以不

网友A:
棘轮行不   虽然没搞懂复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必须在上面那个齿轮装离合器了,还有一个方法是参考自行车链轮的结构,只允许一个方向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棘轮行不   虽然没搞懂复位是什么意思

就是直齿轮转动实现功能后又关回去,这过程不能带动上面的伞齿轮,关到位后上面的伞齿轮要可以带动直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在上面那个齿轮装离合器了,还有一个方法是参考自行车链轮的结构,只允许一个方向传动

只能一个方向的话应该行不通,我这个活动范围就是90度来回

网友:
下侧直齿轮和伞齿间连接旋转结构中假装电磁开关,直齿轮转到一定位置,激活开关,推动锁紧销定位,带动伞齿转动,转动一定位置后,脱开。即可实现。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右下齿条联动机械拨叉,
对上面伞齿作离合动作。

(๑•́‧̫•̀๑)
直齿下面加个斜面,
直齿逆转(复位)滑向斜面高端,
上伞齿顺转,
斜面顺转,
下伞齿顺转,
齿条伸出!

网友:
直齿轮和上面的带颜色的那个伞齿轮之间用单向轴承配合。

网友:
牙嵌离合器。满足你正反N圈的使用。。。。

网友(点评):
(。・∀・)ノ是电磁离合吗!?

网友:
上下伞齿可以按照时间节拍做咬合和分离,纯机械参考回力玩具汽车

网友C:
看过一个门锁结构,传动机构中有一个可以左右摆动的啮合部分,只有当主动轮做输出(正反都行)的时候摆动机构才会啮合,当输出端反过来输入的时候,摆动机构的分离,类似12楼说的回力玩具车

网友D(2023-11-21):
引用 楼主:
就是直齿轮转动实现功能后又关回去,这过程不能带动上面的伞齿轮,关到位后上面的伞齿轮要可以带动直齿轮 ...

LZ最后如何解决了?

网友:
超越离合器,也叫单向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最后如何解决了?

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过一个门锁结构,传动机构中有一个可以左右摆动的啮合部分,只有当主动轮做输出(正反都行)的时候摆动机 ...

回力玩具车,是说发条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力玩具车,是说发条么?

原理一样,这个门锁是靠电机带动的,如果动力从电机输入,摆动齿轮就啮合(正反转都能啮合),如果动力从外界输入,摆动齿轮就分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理一样,这个门锁是靠电机带动的,如果动力从电机输入,摆动齿轮就啮合(正反转都能啮合),如果动力从 ...

受教了!朋友研究过这个玩具车?记得以前@魍者归来 大佬也经常发一些解剖文具,玩具内部机构的小视频,很有教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朋友研究过这个玩具车?记得以前@魍者归来 大佬也经常发一些解剖文具,玩具内部机构的小视频,很 ...

这个只是在其他部门看到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看一眼就懂,但是要想出来就不容易,而且要真做出来也有点门道在里边的。我问问有没有图片,有就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在其他部门看到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看一眼就懂,但是要想出来就不容易,而且要真做出来也有点门 ...

感谢大佬,等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等图片看看

要过两天,那货出差了。

网友:
自行车的飞轮结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等图片看看

lz现在啥思路?没其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现在啥思路?没其他方案?

没得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朋友研究过这个玩具车?记得以前@魍者归来 大佬也经常发一些解剖文具,玩具内部机构的小视频,很 ...

老哥不给拍照,就大概的画了个草图,主动和从动依靠摆轮连接,主动轮的顺逆旋转有对应的摆轮和从动轮啮合,从动轮的输入会因为两个摆轮而切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哥不给拍照,就大概的画了个草图,主动和从动依靠摆轮连接,主动轮的顺逆旋转有对应的摆轮和从动轮啮合 ...

谢谢分享。

如何确定不撞齿?只有慢速啮合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如何确定不撞齿?只有慢速啮合了吧

是的,这个只是一个智能锁类的应用,低速,低载荷,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只是一个智能锁类的应用,低速,低载荷,精度要求不高。

图2和图3如何切换呢?旋转换向就自动切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2和图3如何切换呢?旋转换向就自动切换吗?

是的,跟随主动轮旋转方向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