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塑性加工和塑性成形的说法么?

楼主(2023-04-11):
请问,
1)        国外有塑性加工和塑性成形的说法么?好像只有国内喜欢使用“塑性加工”代替“压力加工pressworking”。
2)        国内喜欢用“塑性加工”代替“压力加工pressworking”,可能基于熔铸有压力铸造、焊接也有压力焊接,甚至切削也存在压力,所以所谓专家认为压力加工容易混淆。对么?
3)        使用“塑性加工”代替“压力加工pressworking”,好处是更加严谨了,坏处是与国际脱轨了。大家说呢?

网友A:
百度不难。

日本也称【塑性加工】,甚至字的写法都一样。
塑性加工とは?種類や加工製品例、メリット・デメリット、切削加工との違い

来源:https://mitsu-ri.net/articles/plastic-working

另外,塑性加工的专业说法是plastic-working,因为塑性[形]是plastic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不难。

日本也称【塑性加工】,甚至字的写法都一样。

谢谢。
1)plastic working很少国家用,基本是日本和印度用;
2)plastic working很多时候被用作塑料加工
上面的谷歌和油管的结果。

网友:
塑性成型用forming,有个专门的塑性成型仿真软件叫D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