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冷轧冷拉小区别

楼主(2023-04-11):
热轧的钢板或者型钢的表面是粗糙的,是必须要加工的,只有加工以后才可以发黑和电镀,甚至直接喷漆都不行
   冷轧或冷拉的表面光洁度就是6.3了,可以不用加工直接发黑了,通常都是用一个对号加个圆,告诉别人这个表面是不需要加工去除材料的,
  热轧的可以进行热处理 冷轧的不行,通常我们使用冷轧或冷拉的场合都是板材或者矩形钢材,省去加工,直接发黑使用。
   冷轧的材料一般为235或者45,例如45号光方刚20,代表就是冷轧冷拉的,如果称之为45号方刚那就是热轧的,差一个光字,就是代表了冷轧和热轧的区别
   再比如一般大家设计时用的墙板,例如厚度10毫米没有公差要求,这个板的原材料就是热轧而非冷轧冷拉,因为冷轧的板材最大厚度只有4毫米,所以用不了。 既然用了热轧,那么工人下料时选用的热轧钢板的厚度就必须大于10,比如为12毫米,然后通过机加工快速磨到10毫米。 那么能否直接下料时选用10毫米的热轧板呢,然后直接加工喷漆,这样是不是更省事呢?  我问了身边同事说不可以,我表示很怀疑
  以上为个人理解,请大家指正

网友:
热轧板居然还用快速磨加工,这也是成本爆增的原因?

网友:
还是到车间实地干几天活吧

网友:
  冷轧的能达不到你说的那个光洁度的,直接表面处理是不行的

网友:
热轧都是比较厚的板子,冷轧都是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