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液压夹具工装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23-04-11):
想做如图类似结构的立式车床液压工装夹具。想请问各位大佬回转缸的液压压紧松开油路是怎么走的,从主轴下方连接到工装底部的花盘用的是旋转接头还是需要什么特别的结构才能在高速旋转的同时保持压力稳定。

网友A:
旋转接头压力不稳定吧,稍微有点变动夹具不就松动了,工件会不会被甩出来?

网友B:
(>﹏<)

内爪卡盘,
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接头压力不稳定吧,稍微有点变动夹具不就松动了,工件会不会被甩出来?

有那种低速多通路的旋转接头,就是没找到高速的,所以来论坛看看有没有接触过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内爪卡盘,

由于零件内孔和上下平面是一刀下的,基准面也就是一个很浅的工艺台阶,卡爪不太好装夹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确定好定位基准,将现有支撑压板的立柱改制成成单点支撑,压板可旋转结构。压板后侧做圆弧定位可旋转结构,用液压杆从后侧顶、拉压板,实现压板上下开合,取出和装夹压紧工件。

网友(2025-08-26):
旋转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