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钣金展开

楼主(2023-04-12):
大家好,我现在想学习SW画的钣金图的钣金展开,现在新公司要求要自己展钣金,上次用SW自动展开的,折出来的钣金不能用,请问哪里可以学习钣金展开?或者展开软件也可以。

网友:
等大佬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A:
这种简单嘛,你让你老板安排你去培训下,或者去钣金厂学习个两天就会了,自己摸索时间长一点,也不是不可以,普通件的展开其实很简单,你sw做的也可以关键sw的展开系数设置要正确,现实采用扣除法的多,之前我有个帖子给过扣除的系数,你可以找找,但实际工作展开不仅要考虑这个还要考虑很多工艺要求,如折弯处要不要打工艺孔,还是直接拉,先折弯还是先压铆焊接,这些东西都是做多了积累的。

网友:
教学视频那么多。。。光展开简单,拆图得看结构和工艺。至少你展开的东西能实际施工吧,理论和实际结合才能操作

网友:
网上教程应该很容易找吧

网友:
会展开和展开的准不准有很大区别,和自己厂里的设备,工人操作有直接影响,做批量件,多下几块料自己折的得出适合自己厂的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单嘛,你让你老板安排你去培训下,或者去钣金厂学习个两天就会了,自己摸索时间长一点,也不是不可以 ...

感谢大佬,我现在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