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轮转一圈的周长是齿数*节距还是分度圆*π?

楼主(2023-04-12):
链轮转一圈的周长是齿数*节距还是分度圆*π?

网友A:
这两个值,不是一样的嘛。

网友:
你可以把节距看作分割圆弧的线段长度,节距越小,越接近分度圆周长

网友:
你是要取整2个链轮的中心距吗?如果是这样建议不要用周长/节距。如果只是为了大概算链条长度啥的,无所谓,怎么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值,不是一样的嘛。

不一样,有一点点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值,不是一样的嘛。

有个多边形效应,就类似割圆术

网友:
齿数乘节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