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选择

楼主(2023-04-12):
哪位大佬知道,这种两边限位的公差怎么给?宽度30mm   。 限位球头柱塞的  按销孔配合公差给还是别的类型?

补充内容 (2023-4-12 17:05):
上面两个螺接的零件的   横向 (距离30mm)配合公差

网友:
说清楚用来干嘛的

网友:
没配合的面,要啥公差,自由公差它不香吗?

网友:
30如果加工成29或31能用不?
是----听3楼
否----听2楼,再翻翻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锥面和谁配合呢

网友:
看结构你那个球头应该是带弹簧的,俗话叫碰头,这种不用给公差,安装位置注意弹簧有一定的与压缩量就可以。

网友:
特意去了tb看的,这个球头的外径是个正的公差。配合的孔也是个正的公差。而且说用的时候还要涂抹胶,防止掉出来。

网友A:
没看明白哪两个面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哪两个面配合?

上面两个螺接的零件的   横向 (距离30mm)配合

网友B:
看实际使用,是否对精度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际使用,是否对精度要求高?

精度要求还是很高的,正负0.1mm之内吧

网友:
这种带螺纹球头柱塞本身就不是定位特别精准的,最好设计成可调的

网友:
斜面保证对称公差即可,螺纹孔位置尺寸要有要求,螺孔相对于配合面要有垂直度要求,螺钉过孔保持自由配合即可,定位块螺纹尽可能使用细牙螺纹配合,间隙小。

网友:
锥面?说清楚是哪个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