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从事伺服驱动器方面的,想学习这方面的工艺流程和精益生产有没有推荐的书籍

楼主(2023-04-12):
工艺流程和精益生产方面的书籍或者电气工艺方面的也可以

网友:
(。・∀・)ノ゙
从事
技术!?
质量!?
管理!?
生产!?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4-12 14:44

(????)??

从事

技术!?

质量!?

管理!?

生产!?

技术方面的

网友:
管理一定是生长出来的,不要轻易照搬和借鉴,可以考虑零缺陷理念,统一管理人员的思想意识比确定制度更加有效。思想统一了,机制就能有效健康的生长出来,切能不断的完善。

楼主:
|yd9608发表于 04-12 15:03管理一定是生长出来的,不要轻易照搬和借鉴,可以考虑零缺陷理念,统一管理人员的思想意识比确定制度更加有效。思想统一了,机制就能有效健康的生长出来,切能不断的完善。
想找点书籍看一下,不知道找那些资料

网友:
搜一下第一次把事情做对,或者杨钢的零缺陷系列。对生产管理思想有帮助。所有工作都是由输入、过程、输出组成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过程的复杂程度而已。先建立管理意识,再根据自己所在环境,思考建立有生命力的制度,和切实有效的机制。毛爷爷没有留法经历,但却最了解中国革命。生产管理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