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公司很多模型图用切削的方式做的,我想可能是这些原因。

楼主(2023-04-12):
公司很多的模型图,先画一个坯料,然后在坯料上,拉伸切除,旋转切除,钻孔。比如要做一根轴,先拉伸一个圆柱,然后各种切削,打孔。比如要做一个支架,先画一个方块,然后各种切。出图都是用solidworks出的。我想可能是下面的原因吧。

1、由CAD的图转化过来的,用了复制CAD里面的图做了草图,模型文件很多草图都是蓝色线,没有完全定义的。

2、模拟零件加工的流程,画零件相当于走了一遍工艺。

3、整机的思路画零件,容易掌控零件的最大外部尺寸。

4、增加修改难度,让后来者费事。

这样不知道还有其他好处没?

我出图还是那种一下子弄出零件外形,我是觉得我们常规的这种好修改。

网友:
ug的非参建模了解一下,没有你这种烦恼

网友(点评):
非参建模到最后必须得有参数,所以别神话非参建模,特别是搞机械设计的时候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会不会用,反正我用着是挺爽的

网友:
你怎么会觉得一下子弄出零件外形是个好方法,你想过后续修改吗,你想过多配置设计吗,你考虑过数控编程吗

网友:
这种方式,我以前在国企时常用。好处是,你做工艺时,下料多大,毛坯车成什么样,钻孔钻多深,全在建模步骤里面,以步骤去做配置,就可以直接调用模型做工艺了。
国企的工艺,细致得连倒角在哪一步,倒多大都一清二楚,所以,也有助于质量控制及追溯源。
但现在,不管工艺的加工商太多了,我也就随大流了。

网友:
草图没有完全约束,是画的人的问题,和怎么画没关系

网友:
不错,,给接盘的人增加些考验

网友:
画图的时候不是就考虑了选料,加工过程了吗?
我最烦的就是那种一来就恨不得一个草图把特征画完。难受的要命

网友:
ug的同步建模挺好用的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从修改角度来说步骤越多才是修改起来越简单,而且别人接盘也会更容易,工艺也方便一些,又不是提前设计好的零件,很难一步就画好的,而且后期根本不好修改,动一处约束全变了

网友:
画零件图的时候不就应该考虑好基本的加工工艺以及各尺寸基准边的吗?按照每个特征以及加工工艺去画图会更好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