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钻孔用90度钻头可以么?

楼主(2023-04-12):
大家都知道普通机加钻头都是118度的。根据一些不同的材质角度可能还会变。我个人觉得手电钻用的钻头角度和机加的会有差别。手电钻不容易定心,进给力也不够。所以我觉得角度小一点会不会更好用。希望大家多多探讨。。

网友:
都手枪钻了,还在乎什么角度,干就完了。

网友:
手电钻 最大的孔也就13吧,底部角度90度,钻透时候反转矩会小些吗?

网友:
可以的,但更通用的方法是减小横刃即可

网友:
(⊙ˍ⊙)
手电钻你最大能打多大孔!?
怕定位不准,
先打个4.2的定位孔,

再用打孔钻头打孔。

网友:
水都可以把石头滴穿,不用钻头,水滴石穿!

网友:
自己看看切削刀具书籍,练就一手磨刀功夫再说,不能只依赖于一个参数

网友:
你是想说:减少夹角,减少轴向力。其实只需要把后角磨低,比你平时在台钻上更低一点,更锋利,不考虑耐磨性(你都手枪钻了,还考虑什么批量,干就完了),这样就省力了。当然,还要把恒刃修磨一下,出现一个“尖”,好定心,当然也更省力。当你轻松干完一个13mm的孔时再来点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