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发帖求助

楼主(2023-04-12):
大哥们,求救啊,这个机械手真的不行啊,最高速度只有500mm,涂胶的速度更是慢 ,每秒钟100mm都不到,大哥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速吗,,现在求救,能把速度提到200mm就可以啊 ,现在就卡在这不能验收。400W的项目呢,难道就这样凉了吗,求助啊,必有重谢!!!http://www.cmiw.cn/thread-1046165-1-1.html

网友:
为什么涂胶的时候只有100的速度

网友:
换ABB包你满意

网友:
是不是涂胶工艺的问题?

网友:
这贴挖的很深,如果是去年我看到你的原帖子,我会建议你更换型号。22年初我们一台设备按照客户的要求(产品负载最大8kg)然后也是用了200iD-14L,到美国客户端,和客户的爱普生机械手对比速度差的很多。后来按照实际负载要求,第二台设备更换成了200iD-7L,速速提升很客观。同负载的ABB和KUKA的速度都会比FANUC好很多

网友:
最高速度指的是没负载的时候吧,你负载大的时候肯定就慢了,做这种大项目肯定是要先送样测试的,你们居然直接就上线安装了啊。另一家可以提供样品你们为啥不同意啊,第一家居然直接就下单采购了。我们对这种项目都是要求先让供应商进行测试,能达到要求再下单,或者给我们送一个样机进行测试。

网友(点评):
他这种情况是明显的前期采购在中间起作用了,设计的又没人主导这个事情,最后坑了设计的和老板!部门沟通障碍,或者采购存在贪腐。

网友:
你这,不听劝呀,有打样测试的干嘛不用了,人家想拉单愿意给你你们分担解决问题是好事呀

网友:
不测试那真是心大

网友:
500mm/S六轴工也机器人这速度也太慢了。

网友(点评):
±0.01定位精度,它肯定跑不快的

楼主:
大哥们,我知道错了,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涂胶走的是曲线,所以点位很多,达不到最高速度,现在就是想用非常规的手段,能不能把内部的参数改一下,更甚至 能不能改下减速比 换个齿轮。。。。。

网友(点评):
改硬件就别动脑筋了,比换机械手死的还惨。让写算法或者上位机的改,最大的希望就在通讯控制那块。

网友(点评):
这是对机器人了解有多深呀。你这只能换机器人了。

网友A:
速率打到100%;
然后让通讯的优化算法,精度反馈不要搞的那么高。
200mm/s完全有希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们,我知道错了,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涂胶走的是曲线,所以点位很多,达不到最高速度,现在就是 ...

案例说涂胶不需要太高的精度,你们反正不要管精度了,使劲提速吧,现在主要是你东西太沉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改变固定位置,减小作业半径。甚至能不能把机器人固定到顶棚(顶棚做个固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打到100%;
然后让通讯的优化算法,精度反馈不要搞的那么高。
200mm/s完全有希望。

大哥,你这边可以提升吗,可以有偿的,谢谢啊

网友(点评):
异地还是算了吧,大概率是点胶路径循迹的时候采样导致的速度上不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这边可以提升吗,可以有偿的,谢谢啊

大哥 我可以先发你程序看下的 只要可能,我们这边来灌程序就可以
现在速度都是100%了 CNT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