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creo工程图转dwg线宽问题

楼主(2023-04-13):
如题,proe/creo的工程图转dwg后图元线宽失效了,转pdf可以正常显示线宽。请问需要怎么配置,可以保证dwg的线宽和proe里的一样?

网友:
还有比例的问题,我用creo转dwg之后,他的实际尺寸会变得很小,这个怎么调?

网友(点评):
配置里面有一个数据交换,然后把“导出dxf或dwg格式时缩放绘图视图”这个勾选上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