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耐高温1000度、耐磨、抗冲击的材料

楼主(2023-04-13):
请教:耐高温1000度、耐磨、抗冲击的材料有什么好材料?主要用在热轧与红钢接触的导板。

网友A:
当然是硬质合金咯

网友:
钛合金似乎也可以。

网友:
耐磨粉末冶金 耐高温陶瓷合金粉 热轧钢侧导板堆焊合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硬质合金咯

谢谢,导板顶部只有3MM厚,硬 质合金易碎裂。还需有韧性。

网友(2023-07-02):
这个比较难吧 我们现在的耐磨钢板一般最高在250度,也有500度以内的,但也不能长期高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