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件夹具防拉偏改进方案

楼主(2023-04-13):
难题一:管件夹具防拉偏改进方案
具体工况:如果毛坯变形稍微多一点的话管子会被拉偏两丝。

图1
图2
思维启迪
A:两次装夹,分两序,可以夹紧圆后再固定夹紧块。
B:上面夹紧机构需要自适应位置,最后锁定位置,夹紧和锁定位置需要分开。圆柱必须最后定位,不然其他位置做不好。
C:做避让,尽量靠近圆柱,少点转折。
D:需要加工孔的打孔,其他不要挖,留着按照部件。蒙上,部件安装这个位置。把夹外圆设计一个部件,设计固定夹紧外圆的部件,2部分。这样分开设计,夹外圆是柔性位置,负责夹紧,加固定机构。

图3

难题二:内径固定夹具锥度角选取方案

具体工况:一个22度,另一个40度,一样的角度可以么?

图4

思维启迪

A:根据锥度比不同,带来的增力效果不同。
B:角度一样会产生自锁。
C:小端接触,刚性不是太好。
D:40度调整到21.5度,保证大端接触。

难题三:夹具定位面等高块可行性判断
具体工况:
图5

A:只拧一个螺丝前面会翘头,螺栓连线尽量要过中心。两个螺栓的情况下,最好和中心同一直线。
B:看怎么夹紧,只要压住不打滑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