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渗碳方法的详细说明

楼主(2023-04-13):
真空渗碳方法的详细说明

网友A(2024-01-17):
大佬,渗N后的白亮层厚度怎么测?是直接用显微镜看,还是用打梯形硬度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渗N后的白亮层厚度怎么测?是直接用显微镜看,还是用打梯形硬度计算?

白亮层在金相显微镜下拍照用标尺测量,白亮层一般在10-20um左右,怎么打梯度,打梯度叫氮化层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