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怎么操作才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楼主(2023-04-13):
这个折弯效果用SolidWorks 钣金需要怎么操作才能做出来,

网友A:
(ง •̀_•́)ง
钣金折弯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
钣金折弯就可以啊

试了很多方法不对,钣金怎么操作能做出这个效果,真心求教

网友B:
绘制的折弯+边线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绘制的折弯+边线法兰

就是这样,老哥有具体步骤吗?

网友(点评):
画45度线(理论上可以任意角度),退出草图,插入绘制的折弯,角度180°,折弯圆角在上面钣金默认折弯半径里面调整。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老哥有具体步骤吗?

懂了,感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