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教我下这个产品怎么做上模下模

楼主(2023-04-13):
哪个大神教我下这个产品怎么做上模下模

网友A:
为什么密集小孔能看到背后的蓝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密集小孔能看到背后的蓝色

不知道 我只是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密集小孔能看到背后的蓝色

不知道啊 我只是个助理!!

楼主:
不知道啊 我只是个助理 不懂这些 倒扣什么都不懂

网友B:
你这是注塑件,需要做滑块,镶件的,不是嘴巴一张一闭然后上下模具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注塑件,需要做滑块,镶件的,不是嘴巴一张一闭然后上下模具就来了

说是倒扣的地方做滑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密集小孔能看到背后的蓝色

肯定是之前复制的蓝色面,隐藏就好了。

网友(2023-05-30):
MI密集孔那里应该不是通孔,开模方向沿螺丝孔轴向,蓝色面在定模,黑色在动模,注浇口在侧面

网友:
啥都看不清楚啊.发原件出来

网友:
这个产品 见过,然而我这边是做 后道覆合工艺的;不是注塑模,注塑模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