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注塑件的筋怎么画

楼主(2023-04-13):
这个筋所在位置还都是曲面居多,不知如何下手,用SolidWorks,谢谢指教

网友A:
你这不是画出来了吗

网友:
万能拉伸倒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画出来了吗

这个是step格式 我先照着做,然后再改

网友:
多曲面拉伸合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