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向大家请教一下侧孔针的针头是如何加工而成的

楼主(2023-04-13):
如图,我这边有的材料是空心针管,我想请教一下使用什么工具或者机器可以做到将针管的一端加工成针尖。
我在网上有查到使用磨尖机,不过那个好像是用给实心针管的。楼主是完完全全的小白,问题可能比较蠢,还望各位海涵

网友A:
激光割可以不

网友B:
车床车的

网友C:
不锈钢管封孔后再打个孔,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割可以不

我感觉应该做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车的

这么细小的针头也可以用车床车吗?那我一会去问问车间的师傅,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管封孔后再打个孔,多简单

您好,能告诉我如何进行封孔吗?我刚刚搜了搜,只找到口径大的不锈钢管是如何封孔的小口径的针管如何封装呢?我把图片一并发出来了,麻烦您看看

网友:
通常是冲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