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送丝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23-04-13):
各位大佬,先想将直径1.5mm,长度500mm的不锈钢丝,沿着内径为φ3mm的孔,送到10米外,有设计过相似结构的大佬,麻烦传授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看到过二保焊焊机。。。

网友B:
能不能连着管一起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连着管一起送呢

管子是固定的,不能一起送啊

网友C:
装几组滚轮传动

网友(点评):
这个连续送丝应该可以,断续的够呛

网友:
用连弩也可以吧

网友:
3D打印机送丝机构就是这样的,用一对摩擦轮。

网友:
连续送丝,送到再切断不可以吗?

网友D:
灌水就行了,充气也行。功率够大,还怕水冲不了,气吹不上?

网友E:
自动焊的送丝机,成熟机构,找度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焊的送丝机,成熟机构,找度娘看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二保焊焊机。。。

那个应该是连续送丝吧,我这个是断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灌水就行了,充气也行。功率够大,还怕水冲不了,气吹不上?

好主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几组滚轮传动

加装漏斗结构,就可以断续送丝

网友:
可以去看一下切边机的送料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