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丝杆如何在振动下锁紧

楼主(2023-04-13):
现在有个工装,T型丝杆是竖直安装,由于工装检测振动(电机高速转动引起),丝杆会下落。大佬们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锁死丝杆(紧定螺丝是可以的)
还有啥快速方便的,谢谢了

网友:
丝杆驱动电机上面装一个刹车装置

网友:
你这分析就离谱,丝杠电机停止,丝杠是不转动的,丝杠副一直都是不旋转的,否则你这套结构就不会走直线运动。
所以再震动也不会下落的。
要么是结构设计的有问题,要么你描述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丝杆是手动的,测试的是电机,两个不是一体的

网友:
装个气动的锁紧开关

网友:
加个联轴器?

网友:
我这有现成的锁紧块部件,不晓得是否适合你们   131  1671  9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