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钻孔然后精车内孔后会有毛刺残留,请问下怎去除。

楼主(2023-04-13):
各位大师傅,想问下这个孔内会有毛刺残留。用倒角器的话,高点会去除,低点去除不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去除毛刺。轴是调质后加工。

网友A:
有一种磁流体抛光工艺,可以搞内孔的抛光

网友:
磁力研磨了解下

网友B:
剖面线不规范。用风磨笔可以倒角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面线不规范。用风磨笔可以倒角呀

中心孔内有R造型,钻的孔低点在平形线上,高点在R角哪里。风磨笔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磁流体抛光工艺,可以搞内孔的抛光

了解了一下。谢谢

网友:
毛刺刀搞下就好了

网友(2023-06-28):
车完拿铰刀铰一下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