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上移动舱如何锁定

楼主(2023-04-13):
如图,蓝色为齿条。齿条上有一个移动舱,绿色表示。移动舱里的齿轮(红色)和齿条啮合,和舱外的旋钮(青色)紧配。
旋转旋钮,齿轮转动,移动舱沿齿条移动。移动方向和纸面垂直。
另一个功能是,移动到某一位置时,需要把移动舱在齿条上的位置锁定,需要时再解锁。
已有的设计是在齿轮轴的旋钮对侧有一个螺母,锁定齿轮轴就锁定了移动舱。用户反映,锁不紧。分析原因是齿轮啮合间隙导致。
目前的想法是在移动舱上装一个螺钉,用螺钉顶住齿条实现锁定。
那么,螺钉轴向是和齿轮轴向平行(B向)好还是垂直(A向)好?
另外,螺钉顶住齿条锁定会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谢谢大家,天天开心!

网友A:
A向锁紧效果更好。齿条一般硬度较高,锁紧螺钉用软一些的材质不会损坏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向锁紧效果更好。齿条一般硬度较高,锁紧螺钉用软一些的材质不会损坏齿条

是医疗器械,材质均为不锈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