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用SW出工程图特别卡,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4-13):
用SW出工程图特别卡,鼠标选中了好几秒才能反应过来,滚轮中键缩放也是反应特别慢,打什么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应该不是配置的问题,难道是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
工程图都能卡 ,可能要换电脑了

网友:
使用内存不够了,CPU占用太多,关掉不用的软件,然后重启solidworks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装配图特别大的情况下出工程图会很卡,这个好像没法解决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驱动不正常了,重新安装下驱动试试,这个问题应该去电脑贴吧问问。

网友:
工程图里的零件特别多,又有剖面的时候就会卡

网友:
得先看你电脑配置,和工程图对应的装配图有多大

网友:
你电脑啥配置?模型复杂吗?

楼主:
AMD Ryzen 5 2600X+16GB+Quadro P2200的配置,虽然不是多高的配置吧,总也不至于出个工程图卡啊,

网友:
要不是电脑配置问题 要不就是软件问题 工程图时要读取的东西太多 前者多些 后者要重装个版本试试

网友A:
我之前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现已解决了,复杂的装配体也可秒出工程图,主要是因为在设置里有两项可以取消掉,转图时就没有中心线和虚线,明显快了很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现已解决了,复杂的装配体也可秒出工程图,主要是因为在设置里有两项可以取消掉 ...

具体怎么设置啊,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