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件的接管口径和气管大小

楼主(2023-04-13):
请问三联件的接管口径大的有1寸的,气管最大也才12,也就是说,出来的流量始终是会变小的,为什么会做这么大的接管口径呢,是为了配合客户的接口吗

网友:
如果你出口就一个12mm的管子,1寸的确实选大了,1/2甚至3/8就够了。但三联件后面经常是有分气块,有很多支路,有些管路还不是控制气缸,而是真空、吹气之类的应用,这种耗气量很大,就需要大规格的三联件了。另外,三联件能过的气流量不能光看口径,过滤器的滤芯才是制约流量的因素。

网友:
没有规定非得使用12的气管,很多使用不锈钢管,胶管一类的,根据需求来

网友:
三联件的作用的,过滤、减压、油雾,管径是更具用户点的耗气量计算出来的,因此,不光有1寸的,还有更大的,根据管径选择合适的三联件,管子的材质可以是塑料管、胶管、钢管等,具体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