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动引起共振,噪音比较大,有何办法?

楼主(2023-04-13):
结构如图,一个笔形电机,靠两端橙色的橡胶固定块,卡在铝型材里面,卡得非常紧。
可能是这橡胶块太硬了,引起共振,噪音很大
改用纸巾缠绕电机两端后测试,安静了非常多。
如果改用硅胶,要开模,费用可能比较高,而且不知道够不够力,有可能硅胶容易变形,导致整个电机和硅胶一起原地打转
大佬们有什么好方法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点些什么胶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些什么胶可以不

点胶是为了固定吗?已经很紧了,有时候要两个人才拔得出来,所以没有必要再加胶了吧?

网友(点评):
间隙弄大些(要防止脱落) 上淘宝买个液体硅胶 往里面灌 以前滚珠丝杠太长 精度要求不高 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B:
定好位后,灌注703硅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好位后,灌注703硅橡胶

是要把橙色的固定块拿掉,然后在电机两端黑色的胶块与铝型材之间灌胶吗?

网友(点评):
既然你嫌那橡胶太硬,就不用它。

网友B:
703,704室温固化硅橡胶也是有各种硬度的,选择合适的就好

网友C:
铝型材太薄,容易和电机振动产生共振,彻底的解决办法是给电机做个金属的支撑件,不用铝型材,可以最大程度的减低共振,同时加强固定,可设计成容易拆卸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型材太薄,容易和电机振动产生共振,彻底的解决办法是给电机做个金属的支撑件,不用铝型材,可以最大程度 ...

忘记说了,这是个家用品,批量生产的,配件都是从供应商那里买的,不太方便去改很多的结构件。和非标不一样,可以随便改

网友:
可以试试PU。
实际上靠垫软材料来改善共振,效果并不咋的,建议改结构,加导向、加配合、加强度、加配重,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这是个家用品,批量生产的,配件都是从供应商那里买的,不太方便去改很多的结构件。和非标不一 ...

不用改制很多,只需要在电极和型材接触位置,内外侧加加强筋,改善装配稳定性就可以改善

网友(点评):
尽量控制在10块钱以内解决这个问题。成本高了,就卖不出去了。你说的加强筋,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应该不便宜

网友(点评):
用螺栓+3颗螺母内外紧固,也算是一种加强筋的形式

网友:
电机尾部也固定住试试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头尾两端都有橡胶固定块的,而且配合非常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3,704室温固化硅橡胶也是有各种硬度的,选择合适的就好

把固定块拿走后,电机悬空了,底部和两侧都要涂胶,而且要涂很多,感觉大批量生产,不是很好操作吧?

网友:
你试的时候铝型材有没固定住,如果实际中铝型材固定牢靠,或许没有异响的

网友(点评):
固定住还是有很大异响的

网友:
上泡沫减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固定块拿走后,电机悬空了,底部和两侧都要涂胶,而且要涂很多,感觉大批量生产,不是很好操作吧?

哦,大量生产,现场灌胶不方便,那还是开模的好。

网友:
便宜的方法应该还是灌胶,可以考虑试试发泡胶,便宜,打起来也方便,不需要完全填满,主要是固定和减震,但是不能完全解决共振的问题

网友(点评):
刚刚试了一下类似的方法,两端依然用硬的橡胶固定块定位和固定,中间用珍珠棉包了一圈,就相当于打了发泡胶了,声音还是没有改善呢

楼主:
塞了珍珠棉,塞得比较紧了,噪音也没有明显的改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制很多,只需要在电极和型材接触位置,内外侧加加强筋,改善装配稳定性就可以改善

就跟卡子一样,多的话直接 冲压,一个不会超过3元,主要看量

网友(点评):
卡子?不知道长什么样的...

网友:
电机出轴位置改用合适的联轴器,或者万向节,直接连轴输出在远端不同心有一定的甩动,应该是振动的来源。

网友(点评):
我把两根传动轴拔掉,声音还是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了珍珠棉,塞得比较紧了,噪音也没有明显的改善呢

不清楚具体工况,

网友(点评):
我把两端的两根传动轴拔掉了,声音还是那样。电机中间的部分包了一圈弹性珍珠棉,两端用原有的橡胶固定块,声音也还是那样,转速很慢的

网友(点评):
搞不懂了,电机是步进电机吗?步进电机低速本来就有噪音的,铝型材进一步放大了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