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测量这段管道是否有堵塞的问题?

楼主(2023-04-13):
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生产的工件是循环热油让铁板升温,但是有时候油路通过深孔打出来时候,因为是两头对打,对接的地方会有间隙,当间隙过大时候会导致流量不够进而导致流向后段区域温度变低,客户使用起来温度不均匀。但是油路畅通的话也会有其他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如循环系统里有空气排不出去,如总管(红色方框只是一段加热区)有异物导致流量不够进而导致某段支路没有足够的油进去,油泵扬程不够等等等等。
为此今天做了个测试,就是右图,我想通过测试出口的瞬时流量来看看能不能够判断,结果发现无果,因为就算放了东西堵住了一半其实瞬时流量也差不多,因为流速变快了,不明显。
有没有大神告诉我,我的管道直径28,通过什么手段可以知道我这段管道里面是否有堵得情况?(其实要堵也就是2-3mm的东西堵住了,但是确实是会导致温度跟不上)。
否则的话找不到问题,客户就会要求更换产品,往返费用太高了,摄像头就别提了,对焦不准也不能拐直角的弯,要通过数据证明自己的产品没问题的方法,最好是确实是堵了2-3mm的话体现的很明显的办法。测试成本预算1500元内。
有好的主意的工程师可以与我联系,实验成功200红包,我的V:davidgugu

网友:
还不简单,设计一个恒定液位的水桶,测量固定时间里比如2分钟的出水量,多少升范围内算合格即可啊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但是只有一点点的堵塞,我恐怕这个差距不会很明显

网友(点评):
20%以下的流量差别一般是允许的,差距不明显就是正常么。

网友:
红外测温仪,,,,,

网友(点评):
等到问题反馈到我这里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是温度的问题了,问题是要排除是否管道有堵的情况

网友:
计算出流道的体积,注入同等容积的水,如果有固体堵塞,则容积不对等,液体会有剩余量。使用量杯,可估算堵塞的体积。

网友(点评):
明白的,可是对接的地方就是堵了那么2-3mm的地方,后面的流道又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很难测量准确的

网友A:
红外探伤

网友:
o(*≧▽≦)ツ:;:
类似安检的
X光机器,
行吗!?

网友(点评):
那个成本是不是太高了毛怪

网友B:
头像是李志?

网友(点评):
是的,逼哥,我的偶像

网友:
你的问题点就不对。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要检测管道中的液体内有没有异物或者气泡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大家认为管道有异物就会堵塞,表现出来就是流量变化,但是异物或者气泡小到一定程度,对流量的影响非常小,特别是异物没有到达监测点的时候,对于瞬时流量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点评):
是的,实践了就发现这个问题,还是念书念少了

网友:
听音辨位,古老的方法是这样的,堵塞的地方,回声不一样。有些训练过的人能听出来。你耳朵不行就借助仪器啦?始皇墓没挖开都能3D复原,你那破管子一定能找出来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你这个管道拐角都是直角吗!?

能不能圆弧排水渠过弯!?

我想🤔一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头像是李志?

80后?

网友(点评):
90后啊,南京上的大學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直角孔是咋打出来的

网友(点评):
深孔,銑槽,焊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后?

方便认识一下吗?

网友(点评):
好的呀,我音乐节还摇旗呢,保持理智!DAVIDGUGU

网友:
进端与出端有温差是绝对的,要求是多少!一定的精度和流道截面,长度等因素影响有关

补充内容 (2023-4-17 22:14):
用一合适小球系绳(计长)然后从入口端放入管道内一步一测入口压力,如果管道内径有变化,小球和管壁间隙就能变化,由此产生的压差能测出变化,能推算出内经的变化和位置,可否

网友(点评):
大神这样的话比较复杂,并且油路管道无法拐弯是个问题

网友C:
有阻塞 流量小 压力变大 可不可以测量正常不堵塞的压力为基准对比下呢

网友(点评):
问题是半路上面1-2mm的阻塞在压力表上的显示太不明显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阻塞 流量小 压力变大 可不可以测量正常不堵塞的压力为基准对比下呢

可以考虑采用水道中加入适当直径的小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采用水道中加入适当直径的小球

比较简单暴力,但主要不清楚结构是什么样的,现场或者检测时允不允许这样操作,还有球直径的多少算“适当”,毕竟有直角,完美度过半径就不可能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较简单暴力,但主要不清楚结构是什么样的,现场或者检测时允不允许这样操作,还有球直径的多少算“适当 ...

楼主说管路直径28MM,可能是2-3MM的堵塞,那就加入球直径大约在25-26MM,那个直角拐弯的地方是没有影响的,你可以模拟下。球的内部可以预埋定位装置,可以实时监测到球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管路直径28MM,可能是2-3MM的堵塞,那就加入球直径大约在25-26MM,那个直角拐弯的地方是没有影响的 ...

我觉得楼主不会这么试的 ,3mm的间隙在对打孔的管道里,还是焊接品第二个 看下成品的外形尺寸 换算成重量 现场如何操作让小球滚动 卡住了怎么取出来都要考虑 还是觉得利用压力、流量这些设备更好些

其次就是成本,1500

网友:
瞬时流量差别不大 那就是流动性没问题 感觉还是设备循环泵功率的问题

网友(点评):
也不是的哦,我堵塞了一半的流量了他也是流动,瞬间流量区别并不大,但是循环泵功率再大也没有用的,进去的太少了,他的温度是来不及补充的

网友:
35个大的洞其实已经很大了,gopro看看体积多大,封装在两个透明半球中。做一个T型三通,加到管道入口处,丢入封盖冲水,从另一头取出,调取录像。

网友(点评):
https://www.amazon.cn/dp/B0BN16V95L/ref=zg_bs_121959071_sccl_2/458-1206367-7835248?th=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探伤

超声波不行吗

网友:
建议楼主去了解下摩擦焊工艺,改变下设计方法,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工业管道上有采用在过滤器两端安装压差传感器监测是否需要清理滤芯的做法,不知道你这是否可以用。

网友:
先仿真确定流阻,然后用压差法测试实际流阻,流阻吻合就基本没堵

网友:
在进口和出口安装压力计,出厂测量正常压差,后面根据压差变化多少判断是否可以?

网友E:
建议从源头上解决此问题。
增加过滤装置。一防止异物进入。二可过滤细小杂质(长期使用时这些细小杂质会抱团/慢慢附着在某处或者某几处管壁上),每年拆洗1-2次过滤网即可。

更改油路走向,非加热区设计成如图所示的走向可以使温度更加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从源头上解决此问题。
增加过滤装置。一防止异物进入。二可过滤细小杂质(长期使用时这些细小杂质会抱 ...

如果这样设计,通孔怎么打,怎么堵?

网友(点评):
挖槽,电焊可以实现,但是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