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攻丝与螺杆连,板厚取值问题

楼主(2023-04-14):
请教,钢板攻丝与螺杆连,板厚一般按螺距的多少倍取值?还是参考螺母的厚度?

网友:
什么材料呢?
可以参考螺母,或者钢板打通孔,直接焊一个螺母上去

网友:
这个设计手册上讲螺纹的有张表格针对不同材料需要的螺纹深度,你按那个标准来,如果板厚不满足就需要通过其他方法了,薄板可以翻边攻丝,或者压铆拉铆,厚一点的可以焊接贴板或者焊接螺母等等方法

楼主:
|汤圆园发表于 04-14 13:01这个设计手册上讲螺纹的有张表格针对不同材料需要的螺纹深度,你按那个标准来,如果板厚不满足就需要通过其他方法了,薄板可以翻边攻丝,或者压铆拉铆,厚一点的可以焊接贴板或者焊接螺母等等方法
好的谢谢

楼主:
|时间不多多益善发表于 04-14 10:27什么材料呢?

可以参考螺母,或者钢板打通孔,直接焊一个螺母上去

焊接螺母毕竟多了一个零件

网友:
看你多大的螺纹

楼主:
|路人丙发表于 04-15 07:45看你多大的螺纹
M20

网友:
螺钉受力很大的话,五个牙要的

楼主:
|路人丙发表于 04-19 08:10
螺钉受力很大的话,五个牙要的

这个规定在手册里有吗?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没去查过

网友:
应该是参考这个螺纹拧入深度,选择板厚

螺纹拧入深度

螺纹拧入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