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设计求助!

楼主(2023-04-14):
需要设计一个立式结构的杆,长度大约在3米左右,应用在野外,杆的顶端是设备,需要在风扰动的情况具有稳定性。并且需要方便运输。
各位大神们!有没有好的设计意见和简单的方案介绍,求求了。

网友A:
杆有什么好设计的,加地笼就行了

网友:
电线杆子?

网友B:
设备多重?需要在风扰动的情况具有稳定性,几级风?多大的稳定性,顶端晃动几毫米,还是零点几毫米?方便运输,你是想用多大的车运输,还是人搬运,支架的重量,外形长宽高有一个具体的数据要求。描述具体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备多重?需要在风扰动的情况具有稳定性,几级风?多大的稳定性,顶端晃动几毫米,还是零点几毫米?方便运 ...

(⊙ˍ⊙)同问
设备多大!?
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多重?需要在风扰动的情况具有稳定性,几级风?多大的稳定性,顶端晃动几毫米,还是零点几毫米?方便运 ...

设备3-5KG,顶端设备是一个杯状结构,要考虑迎风是的风阻产生的力矩。稳定性要考虑在毫米级别,人力运输,在野外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有什么好设计的,加地笼就行了

加地龙,但是无法保证这杆的顶端不摆动。

楼主:
不是电线杆子,是一个支持设备的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ˍ⊙)同问
设备多大!?
形状!?

设备不大,大约在30cm*30cm*30cm的大小,形状是杯状的,凹面,要考虑迎风时产生的力矩所导致的杆子顶端的晃动。

网友D:
先把风阻载荷算出来吧,多大迎风面积,几级风,允许晃动范围是多少

网友B:
设备是固定在底面的吗?可以拉钢索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是固定在底面的吗?可以拉钢索固定吗?

设备是固定在地上的,目前是底部用地龙固定,但是无法保证顶端不晃动。在杆是顶端拉线固定有考虑过,但是拉线如何在地上固定是个问题,如果打地钉无法保证设备在不同地区的山体土质中都能打的了,通用性有待商榷。

网友E:
买个3米的铝合金梯子吧

网友(点评):
好像真行

网友(点评):
让乙方赚不到钱的做法吗,我甲方买个梯子的钱都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风阻载荷算出来吧,多大迎风面积,几级风,允许晃动范围是多少

风阻载荷怎么算的,这方面知识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3米的铝合金梯子吧

成本有点高了,兄弟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设备是固定在地上的,目前是底部用地龙固定,但是无法保证顶端不晃动。在杆是顶端拉线固定有考虑过,但是 ...

地锚固定拉绳是一种方式,但不建议这么干。我们立杆顶部装GNSS,要求比你这个高,通用做法有两种:
1. 钢立柱安装,基础为不小于750*750*1500mm的C25现浇混凝土,预埋地笼,钢立柱直径DN125,高度3m;
2. 混凝土立柱安装,基础与钢立柱相同,直径采用315的PVC管,里面放钢筋笼,再现浇混凝土,强度C25,高度3m,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可拆卸或者折叠的三脚架,立杆分段运输、现场组装,四周钢丝绳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锚固定拉绳是一种方式,但不建议这么干。我们立杆顶部装GNSS,要求比你这个高,通用做法有两种:
1.  ...

这种情况,一般晃动幅度在多大,我的设备是杯状的,它是一个凹进去的,会比较迎风。另外,您的设备所用的杆,是分节的,还是一根独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有点高了,兄弟

不到400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一般晃动幅度在多大,我的设备是杯状的,它是一个凹进去的,会比较迎风。另外,您的设备所用的 ...

混凝土立柱是一体式的,钢立柱有一体式的跟分体式的,分体式的一般是三段,GNSS的监测精度要求是±1.5mm,实测满足使用,也就是顶端晃动肯定是低于±1.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混凝土立柱是一体式的,钢立柱有一体式的跟分体式的,分体式的一般是三段,GNSS的监测精度要求是±1.5mm ...

好的哦,我下去测试一下这个方案。

楼主:
目前是考虑用折叠三脚架的方式,但是要考虑怎么解决三个脚的固定。预采用打地钉的方式,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9.9那种拖把的伸缩杆,可手拧紧那种
搞四根,再你圆环装备上定四个支点

楼主:
另外,我如果不用地笼,直接钢管底部焊接一个十字结构,然后用DN125插入地下30-40cm深,再用混凝土把底部浇筑起来是否具有稳定性?

网友:
外侧加装旋转罩,有风时,罩子旋转,能抵消一部分干扰

网友:
就是两个铝合金梯子的样式,带伸缩的,连接的地方可以用螺丝紧固,加上铁链,脚用钢叉直接叉地上,齐活。

网友:
建议做成塔状底座

网友:
压杆稳定性肯定要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