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槽怎么画

楼主(2023-04-14):
例子

例子
麻烦咨询一下,让一个轴承在这个槽里滑动,如果用凸轮配合,这个槽应该选哪个面或者线?我是草图厚度切除,但是选哪个才能与轴承配合,让轴承在槽里滑动?
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口说无凭,上图为据。

网友:
只要保证槽底面和轴承侧面能配合即可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我粘贴的图片没显示

楼主:
粘贴的图片没显示出来,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点评):
用复制粘贴的方式上传图片,你确定你不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试试路径配合

网友:
把草图组合中样条曲线    工具---样条曲线工具---套合样条曲线  再进行切除,再配合试试

楼主(2023-08-23):
谢谢兄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