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降低车位栏杆?

楼主(2023-04-14):
图片来自网络,实际描述:侧方,高出车底50mm,浇筑在地面(非膨胀螺栓固定),管直径50mm,跨度1500mm,直接砸没成功,角磨机直接切掉没了界限,切开中间或一端再下砸如何?想自己动手试试。补冲:我没表述清,就是想用角磨机切开或切开几条缝,抡大锤砸就能砸下5公分或更多,在什么位置切比较合理,比较省力

网友:
搞破坏。
垫50的板。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真想打层50-100厚水泥面着

网友:
切去一部分高度再焊接

网友(点评):
感谢提示,想再简单些,切割加鸡屎焊自己到是还凑乎,感觉阵仗有点大

网友A:
拆下来上锯床,再焊连接法兰

网友(点评):
感谢,不好拆,浇筑的

网友:
地脚螺栓拆开,拿去让师傅搞短,,,,

网友(点评):
感谢,浇筑的,网上没找到浇筑的图片

网友:
就是防乱停车的,搞矮它干嘛

网友(点评):
后边有车时,不能直退,因为栏杆高往外倒车容易挂前杠。后方空间小,乱停车,打挪车电话都打麻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上锯床,再焊连接法兰

上液压钳

网友:
只要变矮容易啊,每根管子对称的切45度切除即可,不用焊接了

网友(点评):
感谢,这个可以,计划切掉5公分里边查个插个DN32的管,这下管省了

网友:
把两侧往里砸,高度就下降了。

网友:
反正大力出奇迹准是没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