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固定块用什么材料做,比较防震,减噪呢?

楼主(2023-04-14):
图1的电机两端用硬橡胶固定在铝型材的槽里面,噪音比较大,估计是因为橡胶块有点硬。 图二我改用纸巾缠几圈,代替橡胶块,噪音从55降低50左右,效果ok,但是出货总不能用纸巾吧。
请大佬们分享一下经验,看看怎么处理比较便宜,谢谢~!

网友A:
硅胶行不行

网友B:
淘宝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没试过,想测试的话,可能还要开模,问了一下开模费3000,做个测试就花3000,也不知道行不行,感觉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

原件是这个形状的哦,你发的那个图片是长方体的,那可能还得CNC?

网友:
钣金外罩得固有频率和电机得运动频率越接近,越容易共振。提升钣金外罩的刚性试试

网友(点评):
这外罩是铝型材,要改铝型材的话成本就很高了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灌胶,
让电机和外壳固定一体

网友(点评):
是灌703/704硅胶吗?或者泡沫胶?泡沫胶可能强度不太够,硅胶的没试过,但是可能要灌很多哦,我要考虑一下成本和批量生产的操作性简易性

网友(点评):
灌胶后,如果电机坏了需要更换,那消费者自己可能也不太好操作吧

网友:
还要盖盖子吗?,有盖子就塞隔音棉在里面

网友(点评):
要盖盖子,我试过塞珍珠棉,一点效果都没有。隔音棉我上网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没试过,想测试的话,可能还要开模,问了一下开模费3000,做个测试就花3000,也不知道行不行 ...

特定形状就麻烦了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电机单独运行,噪音多少!?

网友(点评):
单独的噪音没有测,感觉声音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存在间隙,碰撞的噪音呢?

网友(点评):
电机两端的橡胶固定块塞得非常紧,想拔出来都很难的。所以间隙应该是几乎没有的

网友:
打发泡济,成本最低,打进去就固定了

网友(点评):
有点担心强度不够,泡沫胶容易变形吧?可能导致传动轴不转,电机自己原地打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件是这个形状的哦,你发的那个图片是长方体的,那可能还得CNC?

大哥,哪有可以直接用的底座啊,量大的话直接开模定做得了。

网友(点评):
公司以前没卖过这产品,也不知道好不好卖,开模是最后手段吧,也不知道行不行呢,到时候没什么效果又浪费钱了

网友:
你这如果是量产的,就直接开模做的,开模的尺寸可以交给供应商去做,你付一次钱搞定就行了。

网友(点评):
好的,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橡胶也有不同的型号,有比较软一点的橡胶,也有比较硬一点的橡胶。要选对型号。

网友(2024-06-05):
减振降噪大家都不愿找专业的厂家解决,我们咋混,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