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质量管理

楼主(2023-04-14):
     机械加工新人,想找点机械加工过程质量的资料学习学习,哪位前辈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把所有工作看做一个过程,左端是输入,右端是输出。过程由诸多流程组成,制造业中间过程其实就是生产实现的过程,工艺文件是保证生产过程可控的一个节点,质量管理就是对流程节点进行把关,确保过程可控,确保输出达到客户预期,满足客户要求,即为合格。中间这个过程的管控就是生产管理。把工作按流程、工序分段,逐一排查风险点,尽可能降低人为因素干扰和影响,尽可能量化,标准化,就可以持续的改善和提升质量。生产管理,重要的不是资料,而是正确的意识和理念。只要想着第一次把事情做对,用这个态度处理所有事情,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做好。

网友A:
让老板把钱给到位,然后他怎么说你怎么做

网友:
这个不好找,不同的产品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要求就不同的合格率,看你做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老板把钱给到位,然后他怎么说你怎么做

问题是老板也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