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胶件容易损坏问题

楼主(2023-04-15):
现在碰到一个棘手问题,由于包胶面比较小,只有2mm宽,非常容易损坏;有没有其他材料或者工艺可以实现刚度比较好,不变形,表面又有包胶的效果,可以轻微变形,保证贴合完整;直接非金属材料太单薄。

网友A:
没图我可以随便说。喷塑了解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我可以随便说。喷塑了解一下下~

表面喷涂铁氟龙吗,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
MCN铸型尼龙如何

网友:
不知道形状,如果圆的直接套个O型圈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喷涂铁氟龙吗,感谢提供思路

表面喷塑厚度很薄的,就0.05左右

网友:
有深度的铁管,塞胶,把胶露出合适的厚度

网友:
2mm厚度 喷涂可能差点意思 不知道结构 是不是可以像楼上说的 表面开槽放O型圈 或者 聚氨酯包层

楼主:
铸型尼龙,这个没怎么听过,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型尼龙,这个没怎么听过,有详细资料吗

没有 但是你可以百度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