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教滚珠丝杠导程计算公式里 减速比的位置

楼主(2023-04-15):
本人在看滚珠丝杠选型, 电机带减速机,在看电机转速与丝杠导程的计算公式里,很疑惑。 自动机与自动线关于滚珠丝杠公式里,减速比在分母上;在看FA工业自动化这本书的滚珠丝杠案例中,减速比在分子上;按本人自己推算公式,减速比也是在分子上。但是查阅了网上其它资料,很多像自动机与自动线的公式一样,把减速比写在分母上,跟自己推算的结果不同。是不是我的过程哪里有错误。请支教
自动机与自动线
滚珠丝杠

网友:
传动比在分子上,V=P*(n/i) n=电机转速  i=传动比。建议滚珠丝杠选型计算公式看下机械手册第三章或者TBI的样册,或者东方电机选型样册(有部分涉及到滚珠丝杠)

网友:
减速机需要么可以加微信LCY1688BZ

楼主:
|huangsiwen发表于 04-15 17:09传动比在分子上,V=P*(n/i) n=电机转速  i=传动比。建议滚珠丝杠选型计算公式看下机械手册第三章或者TBI的样册,或者东方电机选型样册(有部分涉及到滚珠丝杠)
谢谢。 我仔细看了THK的丝杠选型案例,发现自动机与自动线也是沿用这个例子,但是需要结合着看,二者都有些小错误。 至于 FA自动化的案例也是沿用THK的,前提条件稍作了变化,还漏了些条件。 导致我想认真搞懂 滚珠丝杠和伺服电机 选型时,想找到一个权威的,没有错误的 选型案例 特别困难。

网友:
直接看一下企业的丝杠选型手册,里面有

楼主:
|huangsiwen发表于 04-15 17:09传动比在分子上,V=P*(n/i) n=电机转速  i=传动比。建议滚珠丝杠选型计算公式看下机械手册第三章或者TBI的样册,或者东方电机选型样册(有部分涉及到滚珠丝杠)
这个传动比,在网上搜很多也是放在分母上。THK案例 传动比设定的1,根本看不出来 对错。对于小白,太难了,就想找个案例, 没错误的,一步一步怎么算的,为什么这样考虑,让我想起大学某些教材,语言组织得 就是不让人学会似的

楼主:
|烧烤架bj发表于 04-17 15:38直接看一下企业的丝杠选型手册,里面有
看了啊,有疑惑。就想我提的减速比 位置,可以翻下我说的这几本书

网友:
刚好要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A:
其实你不用纠结。每分钟的运行速度(400mm/s*60)除于(每分钟电机的转速1500r/min除于减速比(2))=导程。公式化简,减速度2就跑到分子上面去了,有什么问题?在分母那,减速比的表达应该是(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不用纠结。每分钟的运行速度(400mm/s*60)除于(每分钟电机的转速1500r/min除于减速比(2))=导程 ...

减速比,即减速装置的传动比,是传动比的一种,是指减速机构中瞬时输入速度与输出速度的比值,用符号“i”表示 。   我看到的减速比的定义就是 输入除以输出。 比如自动机与自动化这本书,公式也明确是 减速比。  这个计算公式是一系列计算公式的前提,后面还有 扭矩和惯量、减速比的计算式。  公式正确就是正确,错误就是错误,没有中间值。要么想你说的,在条件中说  减速比为2 ,具体计算式i=1/2。  遇到不清楚的小白,会很疑惑的。尤其他找到的其它资料很多也是 照抄错误的公式,本来滚珠丝杠的选型计算过程就很繁杂

网友:
|斯文少弟2018发表于 04-17 15:39这个传动比,在网上搜很多也是放在分母上。THK案例 传动比设定的1,根本看不出来 对错。对于小白,太难了,就想找个案例, 没错误的,一步一步怎么算的,为什么这样考虑,让我想起大学某些教材,语言组织得 就是不让人学会似的
重经验主义,忽略理论。可以看下TBI和东方电机选型册,或者机械设计第三章,关于传动比都有个解释。

网友(2023-07-25):
我也有此疑惑,不知道你搞清楚了吗,,

网友:
在自动机与自动线那个贴图里面的公式,分母N*i,因为传动比是和电机转速有关,而传动比有分为增速和减速,所以在这里i如果是减速比,(i=2),那就应该取他的倒数N*1/2.。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
丝杆有减速比?

网友:
公式好多

网友:
有知道的给解释下

网友:
选择滚珠丝杠的时候  除了这种计算  一定要注意刚度  刚度 刚度的计算

网友(2025-03-07):
也是看到这个地方,我认为像楼上一位说的那样,这里的减速比i应该是1:x的形式,我们可以把书上的这个公式换成我们常用的i在分子上,这样就不会误会和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