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快速夹钳,是不是在伸出和缩回位都是死点,动不了的

楼主(2023-04-15):
请教快速夹钳,是不是在伸出位和缩回位,两个位置都是死点,动不了。

网友A:
我只是知道前三种 只是夹紧的时候是自锁的 打开就不自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知道前三种 只是夹紧的时候是自锁的 打开就不自锁了

打开到底也不能自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到底也不能自锁??

不能

网友:
这种机构都是在切削力方向锁死,打开的话,只需要垂直切削受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