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限位请教

楼主(2023-04-15):
各位社友,你们好。通常我们会用行程开关来作为限位,但目前遇到一种场景,只能用机械式来解决,即到达行程的极限位置时,要求普通直流电机不能堵转。看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了解一下汽车上的各种位置开关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极限开关前加装减速开关

网友:
电机连接处设计安装各触点,接触限位后可以脱开连接法兰。离开触电后,可继续旋转。机械离合

网友:
可用控制板控制电流断电,电机电流增大到规定数值后断电!

网友:
扭矩限制器,是否可以考虑?

楼主:
|smilefm发表于 04-15 12:10扭矩限制器,是否可以考虑?
也在考虑中,不知成怎么样

网友:
联轴器换成扭矩限制器,扭转超标自动断开连接。
如果经常超限的话就用一个气动离合器,行程开关型号触发,电磁阀控制气动离合器断开连接,扭矩限制器可以留着做安全防护也可以不要,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