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增大刃倾角、前角和主偏角,为何有利于精车?

楼主(2023-04-15):
请问,增大刃倾角、前角和主偏角,为何有利于精车?
答:增大刃倾角,实际接触的主切削刃长度变短(从而接触面积减小);增大前角,实际接触的主切削刃的接触面积减小;增大主偏角,实际接触的主切削刃长度变短(从而接触面积减小)。因此增大这三个角,趋于精车,反之为粗车;
请问这么回答对么?

网友:
理论结合实际,按照实际加工需求来定

网友:
理论没毛病,要看切啥菜

网友:
刀具的整体角度(前角、后角、刃倾角等),是根据被加工材料的状况、切削设备的刚性、零件的工艺要求等综合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