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缓冲器,带帽和不带帽的应用区别??

楼主(2023-04-15):
请教各位,如图,油压缓冲器,前端带帽和不带帽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如果我的阻挡块是钢件,是不是就可以选不带帽的硬碰硬??

网友:
带帽有缓冲

网友A:
都能用,你自己随意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能用,你自己随意决定。

肯定有区别的

网友:
帽子相当于一个软弹簧,进一步降低噪音和振动,但是帽子本身容易坏,橡胶老化甚至掉落之后反而影响使用

网友:
我都用过,没什么区别。无非就是带个软帽没声音罢了。

网友(点评):
带帽的 受偏心负载会比不带帽的 多那么一点点

网友:
(ง •̀_•́)ง
不戴帽用于金属冲击,会有声音!

网友:
带帽占用空间大点,频繁和限位块接触不会撞出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