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要定义切削运动速度ve?这个定义有何意义?

楼主(2023-04-15):
请问为何要定义切削运动速度ve?这个定义有何意义?

网友A:
应该与被切割材质和刀具材质有关系,过快或过慢,影响到表面的粗糙度吧。我学的都还回去了(唉!!!)

网友:
意义就在图上画着呢,为什么要特意把图截掉呢?

网友(点评):
什么叫煽风点火,断章取义就是指楼主这样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与被切割材质和刀具材质有关系,过快或过慢,影响到表面的粗糙度吧。我学的都还回去了(唉!!!)

谢谢。大概是哪些书会介绍呢?一般教科书好像都没说定义完有何作用。

网友:
|shuligaoshou发表于 04-16 07:22
谢谢。大概是哪些书会介绍呢?一般教科书好像都没说定义完有何作用。

可以查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