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

楼主(2023-04-15):
新人,总感觉自己计算的电机功率偏大,有什么经验公式吗

网友:
大好过小,好经验

网友:
适当大一点,对自己好,涉及的因素太多了。。。电机本身的质量,加工精度,安装精度,使用环境啥的,选小或者刚好合适,出问题全是你的。。。

网友:
偏大有好处,小了就不行

网友:
吃过亏就知道,大了比小了好,比如200w和400w的伺服电机差不了多少钱,特别是非标自动化,后期改造的可能性比较大,大了有改造空间。

网友A:
(ง •̀_•́)ง
那你是依据什么计算出来的电机功率!?

网友:
减速机资料需要么,我给你发点微信LCY1688BZ

网友B:
扭矩+惯量比,计算出来的最大扭矩要<额定扭矩,频繁加减速惯量比要<5

网友:
主要看传动形式和工况 高速的需要惯量计算 低速的扭力计算

水平运动使用 至少建议放大3倍   垂直的运动就要5-8倍及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
那你是依据什么计算出来的电机功率!?

就是算扭矩,,然后放大个3。

网友:
网上一大堆力矩计算EXCEL,输入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扭矩+惯量比,计算出来的最大扭矩要<额定扭矩,频繁加减速惯量比要<5

问下你这个转动频繁惯量比小于5是怎么来的?能了解下吗?
我看了下伺服电机的参数表,三菱中低惯量推荐是小于15.,(DD马达的惯量比好像是可以做到50,500N.M-1000N.M的)

网友(2023-06-22):
努力回帖

网友(2023-08-21):
经验之谈

网友:
怎么计算的?

网友:
这是正确的,设计的时候,都是从执行机构,传动机构,动力机构倒推而来的,逐个系统增加安全系数,而且电机功率是有标准的,必须往上选,这样电机功率必然大,同时,切记不要设计出小马拉大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