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膨胀芯轴

楼主(2023-04-15):
客户订单一款薄壁件,各种常规装夹均已试过,效果不理想,圆度,变形等均不稳定。自制液压膨胀芯轴,完美解决。

网友A:
用的什么材质和热处理,使用多场时间了。

网友:
这个是夹具吗

网友B:
是车削的时候夹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车削的时候夹紧吗

是的,通过內撑,实现固定产品。受力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材质和热处理,使用多场时间了。

夹持部分使用42CR,调质处理,确保稳定性,活塞部分使用35CRmo,支撑弹簧夹套部分使用65mn材质,确保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內撑,实现固定产品。受力均匀。

厉害

网友C:
标准油缸+胀芯不行吗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油缸+胀芯不行吗

需要实现旋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实现旋转的

意思是,1个diy的油缸实现轴向伸缩涨紧+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1个diy的油缸实现轴向伸缩涨紧+旋转/?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那么这个才是题眼。点赞!

网友D:
你这是膨胀套,固定有内孔的工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膨胀套,固定有内孔的工件的吧

是的,非标自制的工装,解决类似产品都可以实现。

网友E:
大神啊,应该也能应用到轴承套圈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啊,应该也能应用到轴承套圈领域

轴承圈更适宜,车、磨,都可以实现。根据套圈内部形状,可以做外夹,也可以做异性内撑结构。选择合适材料,增加摩擦力,就可以实现精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圈更适宜,车、磨,都可以实现。根据套圈内部形状,可以做外夹,也可以做异性内撑结构。选择合适材料 ...

大神,你们是那里的呀!想看一下视频或者近的话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