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顶丝的带座外球面轴承定位问题请教

楼主(2023-04-15):
一根轴上左右各安装一个带顶丝的带座外球面球轴承,请问轴承座上的顶丝是起固定作用,还是起定位和固定作用,轴上还需要加轴用弹性挡圈或者轴端挡圈用来定位吗?

网友:
不受力的轴向定位

楼主:
|龙游大海发表于 04-15 21:37不受力的轴向定位
那就是说如果轴向力不大的情况下,不需要再增加其他的轴向定位结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如果轴向力不大的情况下,不需要再增加其他的轴向定位结构了。

可以做成台阶轴或加抱环

补充内容 (2023-4-17 08:05):
只是输送是可以的   有轴向力的话  通轴估计不行

网友(点评):
那就是其实不能单独用带座轴承上的顶丝用来对轴进行轴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