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液压缸双耳环底座,两个内侧用普通铣床能铣不?

楼主(2023-04-16):
如图,红色面。
要用普通铣床来铣,键槽铣刀不够长。
有啥别的刀具推荐一下。

网友:
有种工艺叫线切割。现在单 价低到2里一平方,精度能到0.05,怎么都比铣床便宜,用铣刀也行,用铣刀杆,我用过最长400

网友:
这种加工要求的刀具太多了,粗皮刀,玉米齿铣刀,量大的话,定个非标的,一刀过开粗,两边精光。

网友:
最普通的方肩铣刀就能铣,3、400长还不够么?你用键槽铣刀肯定不够长啊。。。。

网友:
这就是脱离工艺,没有实践的结果

网友A:
高度宽度和两个耳朵中间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宽度和两个耳朵中间距离?

间距50,铣80深。

网友:
用玉米铣效率快

网友:
立铣刀,有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