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猩猩砸坚果和机械设计

楼主(2023-04-16):
逻辑的体系会把小猩猩坚果分成这样一个体系
1,举起来砸下去,运动学,也就是机构运动
2,要举多高,得到多大的速度,力产生和控制运动,也就是机械动力学
3,石头和坚果碰撞,动力学,冲击学。
4,石头的材料,坚果的材料,材料学。坚果壳是有机材料学,严重的各向异性。
5,坚果壳的断裂,断裂力学和冲击动力学。
6,坚果的断口,断口形貌分析学。
7,上面的这些,连续介质问题,所以微积分一定是核心的基础
8,要解决动力学问题,冲击问题。一定需要对结构的理解,那么模态分析是一定需要的,一定需要矩阵论和线性代数
9,连续的问题要离散,所以需要离散数学。
10,要研究连续或者离散介质的动力学,我们必须需要严谨特征和向量,所以必须学线性代数和矩阵论
11,碰撞是一个接触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研究摩擦学和润滑。如果有润滑,那么可能需要流体力学。12,碰撞和摩擦要生热,要精确控制的话,怎么确定热影响可以忽略,热力学,工程热物理?

上面这些,就是机械设计教科书上一步一步的,机械设计的教育体系尝试让我们学到的基础和能力。任重道远,长路漫漫永无尽头,现实是,小猩猩不需要学任何数学力学材料学,小猩猩只需要跟着大猩猩妈妈学习一下挑选石头,举起来,砸下去,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
1,解决问题和设计是两回事。请不要把小星星砸坚果,抄袭,拍脑袋和试验验证(小猩猩用小土块没砸开)叫设计。
2,把事情做的比别人好是要超过地球的其他80亿人。而吃到坚果只需要砸开就行。着两个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会做或者会完成一件事。和把一件事做得比别人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例如,核弹或者上月球就是前者,能做某件事。
3,某种角度:把砸坚果做得最好和把航空发动机做好其实是同一件事情。4,在原始森林中,任何一种知识,科学,数学,设计都没用。唯一有用的就是举起石头来,把坚果砸开

做一个轴承和做好一个轴承,做一个比德国人好的轴承。不是要你抄袭一个出来,而是要你做的比别人好。我数学不懂,我流体不懂(润滑),我冲击振动力学都不懂,我从来不做设计,就靠着抄袭大猩猩妈妈的经验尺寸和试验验证就超过德国日本?现实是可以。

装比遭雷劈

楼主:
为什么现实是可以的?因为任何一个细节都太难了。

例如一个冲击,他都是无数人无数学科多久的结果,是基本功。就好像你去找国内学冲击手册的那波专门告冲击的,他能就把冲击做到丰田这么强?应该不会。但是bbs的撒比们可以,而且这种老百姓是社会的主流,而且也许现实也是真的就可以。
跪着的牧羊犬看着撒鼻骂自己跪拜的神例如丰田奔驰,自然是要为神而战的。
而神是不存在的,只有劣等的人才需要神和英雄,因为牧羊犬就是要跪着。

而我们这种跪着地上给丰田磕头的牧羊犬,膝盖已经跪坏了,站不起来了。我们会信誓旦旦的说,连宝马奔驰都要给丰田面子,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们对丰田不敬了,一个狗屁不懂的算个毛,你懂机械设计吗?啥是机械设计?碰撞,你懂毛的碰撞,跪着的屌丝大骂。

很多时候,没有对错,也不知对错。就还行我学了那么多年机械设计,也工作了那么多年,一直在困惑,究竟什么是机械设计,不是装逼,而是孔乙己

要多念叨十次机械设计才能平静一点点。

网友(点评):
少骂人,太愤青了不好。虽然我也骂过你

网友(点评):
我要是骂赢了无所谓了,哈哈,要是骂输了,补你一个,滚。哼哼。

网友A:
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经验(观察结果、总结)和理论发展是互相促进的,没有经验的积累就不可能发展出来理论;有了理论知识才能更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通过理论指导,可以让结果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通过理论预测未来(天气预报)。
就比如天文学,最初的天文学家就是夜观天象、记录、总结、夜观天象、记录、总结,循环往复;总结的多了,后来才发展出来牛顿一二三定律、各种公式公理。有了理论,就再回过头用理论去解释观察到的结果,结果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理论不断被完善,最后天文学家们可以通过理论去预测未来某一时刻天体运动的位置。
小猩猩砸坚果,存不存在设计?所有的猩猩随便拿块石头就砸,而有一天,一只猩猩发现了一个规律,用尖锐的石头效率会更高,所以它开始打磨石头,让石头变得尖锐。猩猩依靠经验指导实践还是依靠理论指导实践??这算不算设计???
当你做设备,其中一个部件运动总出现问题,于是你通过试错+经验分析,把原来的30°角度设计变更为25°角度,发现效果比原来好。这是依靠经验指导实践,还是依靠理论指导实践??这算不算设计???我觉得算,至少你设计了一个外形啊,把30°设计成了25°,但是你没有理论基础,只是根据实践结果分析后,做出的设计变更。结果是有效的。
把脑子里的想法实实在在的实现出来,这应该也算设计的一部分吧。
这地方为什么是方的不是圆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通过实践证明方的比圆的有效,于是我就设计成了方的。
理论是好的,经验也是好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既不是先有鸡,也不是先有蛋,而是慢慢进化出来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最终大自然把鸡这个物种设计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经验(观察结果、总结)和理论发展是互相促进的,没有经验的积累就不可能发展出来理论; ...

和上帝比,人类依然比一粒沙还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