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图中,为何中间柱为何还要继续收缩,而且收缩量比旁边柱要大呢?

楼主(2023-04-17):
请问,在c图中,为何中间柱为何还要继续收缩,而且收缩量比旁边柱要大呢?

楼主:
答:
关键知识点
1)        粗柱子芯部传热慢
2)        型砂退让性

详细过程
1)        由于相对接触面积大,所以细柱子冷却块,收缩快,因此存在a和b。
2)        由于粗柱子芯部传热慢,长度变化慢,所以细柱子受拉后产生塑性变形而伸长了。
3)        粗柱子芯部体积不变,(由于型砂退让性)外部收缩只能向外部体现。芯部液体冷却后,收缩力度更大。所以出现受拉状态。

这么回答对么?

网友:
因为,ABD都错得太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