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23-04-17):
求助大佬
问题一,这个功率计算,电机启动时间是怎么来的
问题二,链轮,链条,和滚筒重量都要算负载重量么

网友A:
启动时间根据负载和经验估的,做项目多了就能估出来

网友A:
一般的负载要远远大于链条和链轮重量,所以基本只计算负载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间根据负载和经验估的,做项目多了就能估出来

一般取0.5没太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负载要远远大于链条和链轮重量,所以基本只计算负载重量。

链轮的轴和滚筒总重45kg,共20根共900kg这些也要算进负载重量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轮的轴和滚筒总重45kg,共20根共900kg这些也要算进负载重量里吧

网友B:
1.链传动的设备对启动时间通常没有严格要求(当然也看你具体是啥设备),所以启动时间主要取决于电气性能,通常电机的最大启动时间可以估算为:2倍根号下功率+4S。启动时间太长了会把电机烧掉。你启动时间0.5秒肯定是没问题的,前题是只要你用的电机功率够大就行。
2.理论上链轮,链条,滚筒的重量,甚至轴承的阻力,润滑油的阻力都到算到负载里,只是为了计算方便,有些都忽略了或者直接用效率系数代替了。

楼主(2023-07-11):
引用 网友B:
1.链传动的设备对启动时间通常没有严格要求(当然也看你具体是啥设备),所以启动时间主要取决于电气性能, ...

谢谢你回答的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