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箱体进线密封的问题

楼主(2023-04-17):
1【安装工况】
局部剖视图见图1,警示灯样本见图2
图1

图2

2【说明空心穿线铝杆上下两头有M16外螺纹,上螺纹与警示灯内螺纹连接紧固,下螺纹用于设备安装,内部空心用于穿线。现改警示灯需安装在某电气箱体上表面,用于户外。考虑户外淋雨等情况,图2所示双螺母垫片紧固方式无法密封,即使将垫片更换为组合密封垫圈,只能保证安装面的轴向密封,无法做到螺纹处的径向密封,若加生胶带是否可行?或有其它有效的密封结构方式?

楼主:
补充图1图2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ง •̀_•́)ง(ง ˙o˙)ว密封胶

网友:
704应该都可以

网友A:
如果仅考虑雨林,生胶带,四氟垫圈应该都可以,这只针对接头位置,警示灯需要看本身的放水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考虑雨林,生胶带,四氟垫圈应该都可以,这只针对接头位置,警示灯需要看本身的放水等级

所有接缝都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考虑雨林,生胶带,四氟垫圈应该都可以,这只针对接头位置,警示灯需要看本身的放水等级

警示灯本身具有IP67的防护等级,主要关注接线口处的密封

网友:
格兰头可以密封